松下PLC指令F178怎样使用

楼主(2009-08-01):
请教有哪位高手知道松下PLC指令F178怎样使用?

网友A:
好像没有F178这条指令,有没弄错》

楼主:
F178指令肯定有,用松下的PIC都应知道。

楼主:
F178指令肯定有,用松下的PLC都应知道

网友B:
楼主应该写明松下哪一款PLC 上面可以找到F178指令(为何种功能指令),,,F168的比较多吧...

楼主:
搞松下PLC的朋友,请看一下FP0R手册啦,或更新你的软件到V2.80。

网友A:
呵呵!见识短了,还是没找到有F178这指令!你发明的吧!我的手册上没有啊!要不你传份手册看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C:
真没看到178,176之后就是180

网友D:
F178 PLSM :输入脉冲测定
可使用机型:FP0R
功能:使用高速计数器功能时,测定指定的高速计数通道的脉冲数量和周期。
|---| |---[F178 PLSM, S1, S2, D] |
| |
| |
下载积分:+2(hollision)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