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使设备三杆同心?

楼主(2009-08-01):
我公司有条挤压生产线,在设备挤压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产品偏心现象,是否可以采用挤压杆中心点信号的检测,来驱动伺服电机(四面)调整模具的中心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能否再描诉详细点?

网友B:
估计不行!偏心不一定是磨具引起的!挤压杆,内模 ,挤压垫片这些都会影响!有时单独调磨具的位置是解决不了的!
下载积分:+2(chzy_114)

网友C: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D:
肯定可以的,闭环控制。
下载积分:+2(chzy_114) 热心助人,

网友E:
伺服闭环,很容易的
下载积分:+2(chzy_114)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