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三菱FX步进输出怎么实现触摸屏点动

楼主(2009-08-01):
请教大家现在有个步进程序,采用2N PLC+威伦触摸屏,自动运行良好,以前手动调试采用PLC输出信号通过继电器+选择开关转换,现在我想通过触摸屏实现手动,程序该怎么修改?
如果需要上传程序我等会上传.

网友A:
你最好把具体的程序传上来要有注释,并简要的说下你机器的动作流程,并说明要达到的手动效果哦

网友B:
手动与自动互锁应该就可以的吧,触摸屏实现电动的话用上升沿来实现吧!应该可以的

楼主:
现在上传程序,要求0-367步自动运行,418-438步手动运行

楼主:
那位老兄帮帮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