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1):
那两个小白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表示在选择位置----接通
  • 下载积分:+1(03c50111)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根据你的图,表示左的时候,1-2接通;右边的时候3-4接通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C:
             相当于一个开关的位置,开关向左面拔时,在图纸上显示一个点,向右面拔时,在右图上显示一点。触点工作同2楼的朋友说的一样。建议你多看看一些基础知识。

网友D:
    二楼正解!

网友E:
    三位开关,左白点表示做接通,右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