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各位请帮帮忙

楼主(2009-08-01):
有那位知道该器件,对玻璃器皿连接处检测,如果有漏洞如何将其信号连接到plc的输入端呢?

网友A:
你应该是说检测不是真空的时候吧!

楼主:
是检测两玻璃管连接处,当然了要在玻璃管中放上一导电的金属,这样,如果两玻璃管连接处如有漏洞电火花将从漏洞处进入打在导电金属 上。试问如何将打在导电金属上的电火花这个“信号”连接到plc的输入端???

网友B:
可否向他们厂家提出见意,叫他们在本身的设备中增加次功能。例如:当电火花将从漏洞处进入打在导电金属 上时,那它内部有充放电过程,提议在这过程中输出信号,。不知是否可行,只作参考。

网友C:
这个 不懂
趁年轻 得多学习

网友D:
面板上那讯号灯是怎么回事?如果是有火花发生是这灯会反映就简单了。
这仪器跟电子打火的原理差不多吧?

网友E:
同意5楼的观点!

楼主:
讯号灯是接通电源是就亮

网友F:
在高压输出端加一个互感器,看看怎么样

网友G:
厦门林金生自控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各品牌PLC技术资料。PLC程序、工装夹具、设备开发制造及旧设备改造。联系电话:13950009972 开发工程部:刘友平
下载积分:-2(sjm213) 请勿发表广告或者宣传

网友H:
具体知识不太了解提供个思路:放电路线中加个继电器带自锁的放电时吸合提供信号。

网友A:
如果是测真空,建议你使用真空检知器!

网友I:
我见过高压捕鼠器上的一个指示电路,有回路时电流会变大,二极管会发光,你把发光二极管改为光耦,然后用热熔硅胶密封,或许对你有用,电阻值我忘了是多少了,好像是几十欧以下的。

网友J:
本人觉得13楼的可行,因为我也见过这玩意,是做氖灯泡的公司里见过.打在手上麻麻的,冒紫的电光.

楼主:
我试了13楼朋友是方法,二极管可以发光,可将二极管改为光耦就不行,不知道是何原因?不过还是要谢谢所有的帮忙的朋友~!!!!!

楼主:
还有那位可以帮帮我啊!!!!!!!!

网友K:
这个东西有没有PLC的通信功能?

网友L:
可以考虑加个电流互感器,没火花的时候,高压回路不通,没有电流,有火花就会构成回路,有电流

网友M:
用测电笔的氖泡接受高压,有高压放电氖泡会点亮,以此做信号来驱动光敏电阻或其他光敏原件,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试了13楼朋友是方法,二极管可以发光,可将二极管改为光耦就不行,不知道是何原因?不过还是要谢谢所有的帮忙的朋友~!!!!!
既然二极管可以发光,也可以驱动光耦,现在可能有两个原因,1 可能你把光耦驱动端接反了,2 可能瞬间电压太高把光耦损坏了。因我没有器材,无法通过实验来给你数据,现在给你个电路参考;如图,三极管和二极管起到稳压保护作用,R作为负载窜联电阻应该选大些功率5W--10W,另外光耦的电流是比较小的,最好经过三极管放大后驱动继电器(隔离用)再接PLC。楼主最好是能把此电器内部电路绘出来贴出来,让大伙看看是否有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