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1):
一台三菱FX2N-32MR里面时间数据寄存器D8018.D8017.D8016.D8015.D8014与实际时间不符应该怎么调整,

网友A:
LD --MOV  K9 D0年
         MOV K8  D1月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直接和plc连机后在软件上设置就可以的,在通过一个系统用继电器调整+-30秒。就可以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加TWR 写入指令及M8017特殊继电器可以修正 正负30S   然后再看看你自己电脑里面的时间是否给实际时间相符合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本人在厦门..同行的朋友,可以加我QQ:784272323

网友C:
    为什么我用传送指令.MOV   将H32  传送到D0 中, 而D0中显示 是50 而不是32呢?
    还有 为什么? 将H1 传送到 D0中,而D0 就是1呢?

网友D:
    打开gx developer 软体与PLC 联机后
    选择“在线”-----“时钟设置”----------修改“年月日....秒星期”------确认“设置”键即可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H32是16進制的
    H32=3*16+2=50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F:
    用 gx 写入就行了呗!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5楼的哥们,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打开gx developer 软体与PLC 联机后
    选择“在线”-----“时钟设置”----------修改“年月日....秒星期”------确认“设置”键即可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