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1):
一台天正变频器里IGBT逆变管K15T120过载坏了3只,买了几处买不到,请问哪位大侠知道用什么型号管子代替啊

网友A:
这个拆机的也要7元钱每个 新的也7元钱

楼主:
写了大侠,哪里能搞到呢

网友A:
我上次就在淘宝上买得

网友B:
我维修电磁炉时多见这种管子,有时用完了就用G25N120代用也可以。

网友C:
应该查查损坏的真正原因

楼主(2009-10-19):
谢谢大家了,用N25T120换了后效果不错

网友D:
请教一下测它的好坏是否和三级管一样的。

网友E:
东西都不一类检测能一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