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s7-200主程序,子程序的关系

楼主(2009-08-01):
s7-200主程序,子程序,中断程序的关系
请详细讲解我听。

网友A:
子程序和中断程序是单独对应某个环节功能而编写的,其目的是为了被主程序调用方便,不知讲得对不对,请高手点评

网友B:
主程序:是程序的核心程序,主程序是逐条顺序循环执行,每循环一次称作一个扫描周期。
子程序:可以直接编写在主程序中的程序,一般为了调试修改阅读方便按功能块划分的程序。其程序是否执行依赖与主(子)程序是否调用。
中断程序:是单独运行的程序,与主程序、扫描周期无关(没有主程序,中断程序也可单独存且有中断时得到执行),中断事件到来才会执行。主程序是不直接调用中断程序的。一般中断事件到来时,中断程序修改特定的数据,由主程序来使用。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子程序具体怎么操作的
s7-200主程序,子程序的关系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