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1):
Re:为什么会这样呢?请叫高人?

为什么我用传送指令.MOV   将H32  传送到D0 中, 而D0中显示 是50 而不是32呢?
还有 为什么? 将H1 传送到 D0中,而D0 就是1呢?

网友A:
因为默认为十进制显示方式。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H为16进制,K为10进制,H32=16*3+2=50 ,K32=32。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十六进制数32换算成十进制就是50,而十六进制数1换算成十进制也是1,又因为PLC是以十进制显示,所以……
    如果不懂怎么转换的话,建议你用WINDOWS附件里面的计算器来转换一下。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H为16进制,K为10进制,H32=16*3+2=50 ,K32=32
    而控制器默认是十进制

    具体该怎么输入 用K32   还是H32  你根据编程需要做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趁年轻 得多学习

楼主:
    x谢谢高人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为16进制,K为10进制,H32=16*3+2=50 ,K32=32
    而控制器默认是十进制

    具体该怎么输入 用K32   还是H32  你根据编程需要做

    同意此说法

网友F:
    我人不高,所以嘛。这个我也不晓得

网友G:
    数据输入一定要分清H(十六进制)和K(十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