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中无法打开源文件……

楼主(2009-08-02):
插入STL源文件后再打开,就出现了以下两个画面,不知什么原因?
前两个月还是正常的,是否与安装了其他软件有关?我重新装了STEP7还是不行。

楼主:
终于明白了,原来我电脑装了双系统,系统盘符分别是C和D,在第二个系统中安装了STEP7,部分文件安装在系统盘下,部分文件安装在C盘,如果系统盘不等于C盘,就可能出问题。在第一个系统中安装STEP7以后,两个系统下都可以正常使用了。
下载积分:+1(308402250)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工控人家园使我受益匪浅!

网友A:
学习 了,谢谢
工控人家园使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