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250kw空压机变频改造 最低频率应定为多少

楼主(2009-08-02):
我们正在做250kw空压机变频改造 最低频率应定为多少 用过的同志请说一下。

网友A:
这个要看工作条件来定吧!不懂帮顶!

网友B:
你是想当压力到达时变频器低频率运行,要那看你工作条件,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C:
实践出真知,试试瞧就知道了

网友D:
要看情况,过低的频率会发热严重,我最低用到8HZ

网友E:
看电机的冷却情况了,低频冷却不好,你可以从30HZ一点一点往下调的试。这个看现场的情况而定。以电机冷却不受影响为前提。而且你不要设变频器睡眠,这样唤醒后电机可能会出现带载无法启动。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

网友F:
可用20HZ至50HZ之间也可以够压力停下来!

网友F:
用模拟量做控制!控制压力差不多要加载时提前一点起动变频器!

网友G:
实践才是硬道理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H:
135kw的搞过一台,它是根据空气压力定频率的。

网友I:
看工作的需要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J:
    以前我搞过40立方(英格索兰)风冷空压机的变频改造.最低设置35HZ.至于为什么要设置这个低频点,是为了考虑冷却问题,还有如果频率设置比较低.我想有关节能问题待重新考虑了,因为频率和制气量不是成线性关系.这个课题无非是减少待机时的功率.
  • 下载积分:+3(kyfkty)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K:
    夏季30Hz以上  其它时间20Hz以上  (当然还须考虑空压机房的室温)

网友L:
    大于百分之10,低于百分之10,不能长时间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