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2):
     最近新接手一个项目:    一个生产线,,生产线上有12道工序,  当12道装配工序 都准备好了   传送带走50毫米,然后停下 在进行装配。

   采用西门子PLC+西门子253定位模块 控制  三菱 MR-E-40A 伺服放大器+伺服电机。

   现在碰到如下问题:

   1、没跟PLC定位模块相连,也没有负载,只是把 SON EMG  SG等一些线 按照说明书连了起来。  一上电。 电机 就自动转一下。 我什么信号都没给呀。这个是啥原因呢

   2、 十次启动 有七 八次 都要自动转一下,,转过以后,放大器就显示   AL31 过速错误, 我已经把参数0到19都换成了说明书上讲的初始设置。(由于参数19没有重新设置,因此20以后的参数 我也没看。)
       当出现 AL31的时候,我就按SET 解除,但是 有的时候一按, 电机就又转一下,然后还出现31错误。
       有的时候,按完SET健,它能好一下,于是,我又进行 JOG运行)(单步运行), 可一让电机转,就又会出现 AL31错误

   以前,我以为电机没夹紧,我就用虎钳夹住它,夹住以后,电机算固定了,但还是出现AL31错误。 手册上说的很笼统,
   只说了 可能的问题,,但并没说如何解决。请各位大大帮忙。

补充一下: VIN电源 接的是 PLC S7224 24V输出端 SG 接 M端
另外,刚发现,当用SET 清楚AL31错误时,,电机一会正转一下,一会反转一下,,,转的不超过一圈

  补充2 : 刚才有个叫电疯子的哥们,设置了一下 电子齿轮比的位置就好了,,我有点迷糊,,怎么设置呢

补充三: AL.31 超速
转速超出了瞬时允许转速。
<主要原因> <处理方法>
·指令输入脉冲频率过高。 →正确设定指令脉冲频率。
·加减速时间过小导致超调过大。 →增大加减速时间常数。
·伺服系统不稳定导致超调。 →重新设定增益。不能重新设定增益的场合:①负载转动惯量比设定的小一些。②重新检查加减速时间常数的设定。
·电子齿轮比太大。(参数No.3、No.4) →正确设定。
·编码器故障。 →更换伺服电机。

我没有加负载,并只是单步点动运行,都会出现 AL31故障,真是迷糊  刚才偶而还出现了  AL32故障  不过重上电就好了 一直是AL31
附 设置参数
参数  设置值
00        2000
01        0002
02        0105
03        1
04        40
05        100
06        46(改不到35)
07        10
08        100
09        500
10        1000
11        0
12        0
13        0
14        0
15        0
16        0000
17        0100
18        0000
19        0000

问题描述,,,,,,由于电机是从厂里直接拿来的,厂里人说一些正常,我们就没考虑接线,现在呢 发现 电机跟伺服之间的UVW三相接线全部接错。导致了在JOG运行下出现   AL31错误。
谢谢大家关注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个 叫电疯子的哥们   他也是 AL31问题,,,他调节的是电子齿轮的位置
我有点迷糊,这个是啥意思

网友A:
表面看起来象是接线的问题!手册上画的接头MR-ECN1与国内配套的接头不一样!

楼主:
    我看的说明书  就是 MR-E-40A      您说的那个说明书 应该有 CN1A 和CN1B
   我的伺服 只有 CN1  没有 A与B之分。。
  头疼

网友A:
我说的是连接插头的型号!

网友B:
你选用的是什么控制模式啊

楼主:
我 选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呢

网友C:
就是分子分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分子分母

您说的是电子齿轮比吧,,我已经把的设置给贴出来了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电子齿轮比是  1:40   已经很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连接插头的型号!

我头一次搞这个,比较迷糊。 就是电机跟伺服放大器的连线么。  我把它断开   就显示AL16通讯错误
接上就没有了, 我想线应该问题不大吧。 这个线 好像就是配套的线 ,  这套电机不是新的

网友D:
接线错误,电机或编码器线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线错误,电机或编码器线不对
[/quote
哦?  接线错误了?

那我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线错误,电机或编码器线不对
编码器的线 是不是指 一头插在伺服放大器上,接口像是USB口的 那根线呢

网友E:
只用过松下的,呵呵

楼主:
问题描述,,,,,,由于电机是从厂里直接拿来的,厂里人说一些正常,我们就没考虑接线,现在呢 发现 电机跟伺服之间的UVW三相接线全部接错。导致了在JOG运行下出现 AL31错误。
谢谢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