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帮我看看元件这样摆放和不合理

楼主(2009-08-02):
(无正文)

网友A:
没设计好,元件没有分类,乱放.

网友B:
就这个控制柜说一点具体建议:1、接触器不要放在PLC旁边和安装在同一块安装架上,因为吸合有震动
2、交流器件和直流器件最好分开安装。为了布线时控制线路和动力线路尽量分开;同时以后维护也比较方便。
其他就看用户习惯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我一看这个保险座我就头痛,碰到大的震动就松了,无故短电,建议换成熔断器.断路器放在左边,然后在旁边放你那两个变压器.plc旁边是保险和中间继电器就行了,最后一行就是你的保险对.还有就是你的断路器我想是放在电箱的侧面开个口,让用户可以用手搬得到.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强、弱电应该尽量分开布置,可以减少干扰,方便布线。

网友E:
是有些乱,不过我是想顺便问一下,这个柜子要多少钱,是这个柜子,空的柜子,你做好后客户能给你出多少钱
,哈哈见笑了
看一下行情

网友F:
接触器和输出放在最下面,省线,还有要看你的控制原理和走线,另外你的柜层线槽用30*50足够

网友G:
摆放有点乱,没出现大的失误。

网友H:
个人觉得把PLC和开关电源放在最上面会好看点。还有你的线槽不要分成这么多段,这样看起来会整齐一点

楼主:
小辈初入江湖!
建议果然不错~! 谢谢各位大虾们的指点!!!!!!
五楼的老板,你看看值不值8000元大洋!

网友I:
强点和弱电应该分开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J:
新人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K:
个人认为把空开放左面,接触器放最下面, 这保险座可否立放在右面,端子放右面,热继电器放左面,线槽再排列一下。反正自己感觉良好就好。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我自己也感觉线槽做的不对,应该竖的通起来。还有就是接触器摆放的也不对。
不过电箱有些窄,不好安排。就凑合着摆成这样了。
请问大侠们,这样摆放会发生严重问题吗!?
我还没配线呢,要是问题严重我就改动一下布置方式!
谢谢大家!!!

网友L:
哇!不管是气压表还是油压表,不应放在电器的上方,如果一定要放在上方,一定要隔离好,否则,万一出现漏的话,就麻烦啦,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M:
还行,没什么大的问题。只是看上去有点乱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N:
我的建议:开关;电源隔离变压器应该放上层;中间放PLC以及小型断路器,按容量选择额定电流,最好不要选择熔断器,下层放接触器中继之类,底层放输入;输出接线端子,另外接触器和热继安装在一起,热继用插针式的,电压;电流表是否去掉,影响整体.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没有实际多大意义.以上尽表示个人的观点.总体楼上说明已经很多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O:
总体看来还是可以的。建议将交流接触器放在一起并且与PLC分开放置。
另外动力线与信号线分开布置。
个人看法。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P:
空柜子 要8000块 宰 人啊 3000块顶多了!!

网友Q:
个人感觉分布的还是不怎么明确!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引用 网友P:
空柜子 要8000块 宰 人啊 3000块顶多了!!

网友R:
不合理。接触器要放在一起。离PLC远点。变压器放下面。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S:
小型继电器和CJX2调一下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