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求教

楼主(2009-08-02):
各位前辈有用过三菱GT1050的吗?怎么不能输入小数啊?比如我在屏上输入2.2,显示2.0,PLC里监控是20,我在屏里做了写入乘10,监控除10的数据处理的。

网友A:
把除以10 用触摸屏实现,,应该可以设置显示的小数位数吧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郁闷啊

网友B:
你的三菱不支持浮点数,输入什么小数?
转富士的触摸屏好了,支持浮点数,直接可以输入小数。

网友C:
将对话框内,有一个"小数位数的自动调整"勾上!(数据类型:实数)

网友D:
上面那位大大是對的
如圖

楼主:
我就是和5楼大大一样设置的,输入100.5,显示100.0,PLC里监控该数据为1000,我在触摸屏里做了输入乘10,监控除10的运算的。4楼说的勾选“小数位数自动调整”没试过,以前用GT1175的屏貌似不要勾也能显示正确输入。

网友C:
可是显示不出来!
看5楼图,adjust decimal point range勾上
下载积分:+1(hxcat)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我去试试看,谢谢楼上大大的帮助 !
cnydb

网友E:
“小数位数自动调整”可以显示和设置小数,范围设置要设置成裸数据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