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水泵抽水时 提高取水处的水位后的节能问题

楼主(2009-08-02):
在抽取相同的水量的情况下,水泵可以变频调速,提高取水处的水位能不能实现水泵的节能,大家讨论一下好吧?

网友A:
应该能够节能。取水口水位提高后,相当于缩短了水泵的吸程,相应的在相同出水压力、流量的情况下是能够实现水泵的节能运行。

网友B:
肯定能够节能,利用能量守恒的原理很容易理解:在出水口高度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取水处高度相当于缩短了水向上移动的距离,上移的距离缩短所需的能量就会减少

网友C:
当然了,做功问题呀,初中知识。

网友D:
言之有理!学习,学习!

网友E:
楼主初中的物理没学好啊!这个问题也拿出来讨论似乎有些那样了吧!呵呵!

网友F:
1.水泵吸程越高越容易产生气蚀,导致水泵流量、扬程降低效率降低2.水泵出口压力等于进口压力加水泵做功压力,在出口压力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进口压力,水泵做功自然减少(仅限恒压供水)

楼主:
不是我没学好 ,只是要确认一下,因为考技师的时候这样说被老师说成原则性错误。大家都这么说我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