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新问题

楼主(2009-08-02):
LDI X0
OUT C16 K50
END
C16为停电保持型,当PLC上电时,(X0没有输入的情况下)C16的现在值有时会加1有时不会.这是不是PLC的一个不足之处.
是不是PLC在刚上电时的第一个扫描周期不能使计数器正常工作.
如用以下程式就每次都加1
LDI X0
PLS M0
LD M0
OUT C16 K50
END
也是在X0没有输入时上电,或由STOP到RUN时.这个程序就每次都加1.

网友A:
是你的输入信号有时是停在接通位置

网友B:
同意2楼说法

网友C:
LDI X0
OUT C16 K50
END
X0没有输入的情况下上电时C16会加1是正确的。

网友D:
ldi x0是使用“常闭”触点,当然上电就会给计数器一个信号,如果不想这样就改为ld x0!

网友E:
LDI是表示触点常闭,在左母线,一上电它就会接通,计数器肯定会计数的了

网友F:
我想说的楼上几位都说了~~看来LZ新手啊!

网友G:
赞同2楼的说法

网友H:
PLC没有问题,是你程序有问题,不知道你要达到什么效果?

网友I:
程序问题,楼上都解释清楚了,坚定完毕!

网友J:
靠 怎么这么惊人的相似,最近在搞FX3G的PLC,也是C16计数的怪问题,真怀疑该产品不成熟。

楼主:
问题是3楼的说法有时也不成立呀,
LDI X0
OUT C16 K50
END
当X0没输入时把PLC上电,C16有时加一,可有时不加一呀,这怎么解释?
我做过很多次实验,下载了程式第一次由STOP到RUN时加1,可下次断电再上电也不加1了。

网友K:
程序有问题,尽量使用脉冲指令,用下降沿可能会好一点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yanzhi2008

网友L:
    用得多了,你会发现每一种PLC都有它的缺陷,编程者应该用软件的方法去避短。比如三菱PLC FXN1与FXS1作PC链接时链接区太小,不如松下FPX系列很大,通信时要靠编程者太多的智慧去实现两台PLC间数据交换。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M:
    LDF     X0
    OUT   C16  K50
    END
    这个比较合适LZ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14楼和12楼的说法和我做的实验结果一样。

网友N:
    不是吧,这个问题也要讨论哦,随便找本FX的书,都能告诉你为什么。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山河今仍在,壮志在何方?

网友J:
    把X0的接线断开,确保X0没有输入。
    换个X试试。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朗工自动化,承接自动化改造工程:PLC控制系统、伺服系统、气动、步进、节能灯设备、机械手、集成电路测试设备、变频器、人机界面,欢迎洽谈,

网友O:
    如果必须要保持原程序的样子,串个常闭的首次扫描信号屏蔽掉第一个周期信号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P:
    我觉得可能是你没次关电的时间长短不同,时间长了plc复位了,就会加一,时间短了没复位,就不加一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Q:
    ldi 是常闭触点啊、、、、

网友R:
    你知道LDI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S:
    都没有问题,关键是理解问题.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如玩游戏一样.按游戏(PLC)规则去理解执行.这个是再根本的知识.LD也好LDI也罢.

网友T:
挺!!!楼上的朋友!!!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