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2):
不知有哪位师傅可以解答小弟的一个问题:三菱GX Developer编程软件中如何扩充编程行?[我在 编程时原本的编程行总是不够有,要右击"行插入"但插入不了多少,就会显示"超过编程范围"的对话框]请高人指点!!!感激万分

网友A:
没看明白
为什么要用插入行,它只是想要在中间插入行的时候用的
当你在用梯形图方式编的时候,写好一行,光标移到下一行直接输入就行,不用去理会END
一个梯形图块确有行数的限制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你的编程有问题哦,不能分支太多。
    你FX的专用软件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引用楼主黄启斌于2009-08-02 20:49发表的 三菱GX Developer编程软件中如何扩充编程行 :
    不知有哪位师傅可以解答小弟的一个问题:三菱GX Developer编程软件中如何扩充编程行?[我在 编程时原本的编程行总是不够有,要右击"行插入"但插入不了多少,就会显示"超过编程范围"的对话框]请高人指点!!!感激万分

    我想你的错误在于一个母线点接过来下面分支太多了,你应该把它分开些就不会出现这类情况了,我以前也遇到过“超出编程范围”这类情况,后来就这样解决了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不會吧!一般都有8000多步呀,你編了是不是沒不編譯。要不你按住SHIFT+INSERT可以另加行

网友E:
    是否运行写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