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的三菱GX Developer 在安装的时候出现以下问题,求高人帮助解答

楼主(2009-08-02):
在安装的时候出现以下界面
确定安装后,装好的程序打开工程或者是新建工程都没法弄的
求高人帮助解答下
小弟在这谢谢了

网友A:
请到这里看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8.html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一般的软件在安装时都会有这样的提示,你最好按它的提示做,还有编程软件安装之前,要先安装里面的一个环境软件.在勾选时,也要注意,看你安装的目的,是仿真还是设计,好象不能两者全选的.再一个可能就是跟你的系统版本有冲突,我当初下了一个最新版本的软件,结果根本和PLC就连不上..顺便我的系统是Vista的.要搞这行,系统别装的太高.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请问一楼,为什么装这个软件的时候要把杀毒软件关闭呢?
那在安全模式下为什么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网友C:
安装过程中有个什么监视专用不要打勾就行。

网友D:
它都会提示的,先确定装装看,

网友E:
那个提示只是可能性并不是绝对性的,直接安装就好了

网友F:
http://www.ymmfa.com/yy/101.php
这是安装说明,按照上面说的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