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FX-2N和编码器配合如何测速?

楼主(2009-08-03):
请各位师傅帮忙,如何用FX-2N和编码器测速?
天各一方

网友A:
有两种方法:
1, SPD X0 K100 D10 速度检测指今.
2.设置每秒种采样,进行计算,例: 1秒转一圈,一圈脉冲是500PLS,假如一圈的周长是10CM
速度是:10 CM X 60S= 600CM/ MIN .
同样道理上面指今也要进行四则运算的.楼主要学习多点检资料才回进步.

网友B:
去考虑一下SPD脉冲密度指令的使用方法。

网友C(2009-09-26):
了解了,使我的思路有了拓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