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852 问题

楼主(2009-08-03):
就是在打开这个软件之后,,要新建工程,然后新建完之后按确定时就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这是怎么回事啊,该怎么办啊,,请高手指点。

楼主:
会不会是版本高了啊,,得用7版的呢

网友A:
這個問題我以前好像有逾過
好像在安裝的時候
會出線勾選視窗
你可能在那邊勾選錯誤吧
印象中有一個選項是 只能用模擬的狀態不能打勾

网友B:
我也出现过的,是在安装程序的时候出现
然后你点了确定安装,装好后就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的
我的也是的
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呢
我把一些该关的应用程序都关了还是不行
在安全模式下安装也不行的,还求高人指点啊
wimpire

网友C:
,我装的时候也是和这样楼上的一样,希望有人解答下,学习下,好像xp home版不行?????

网友D:
没碰见过!反正安装时一路下一步就好了。不去管什么勾不勾的。

网友A:
會不會跟防毒有關
有些駐列防毒把安裝的路徑鎖起來了 = =?
一年前遇過, 記憶都退化了
有點印象是我原本裝英文版, 後來想改裝中文版發生的
不過, 詳細過程, 我好像忘記了, 再給我想一下吧

网友E:
和系统有关,我重装一下系统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