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PWS1171-STN人机连不上机

楼主(2009-08-03):
海泰克PWS1171-STN人机连不上电脑,现通讯超时,不知什么原因,望高手解答。。

网友A:
1、通讯线缆
2、通讯设定
以上正确的情况下,通讯口烧掉了。

网友B:
是用的什么口,用转换器了吗?有时候用了转换器机器不认,另外设置再查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通讯线缆
2、通讯设定
以上正确的情况下,通讯口烧掉了。
顶

网友D:
楼主没说清楚他是怎么操作的,我碰到很多人都不在屏上点下载,就只在电脑上操作,误以为通讯有问题。建议好好看看说明书,按照步骤操作,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已经搞定了,是屏上设置的问题。谢谢楼上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