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显示屏故障

楼主(2009-08-03):
我的一台机器上有两个三菱驱动器,左边一个出现AL37,然后我把左边参数改成和右边一至,还是没用,后来又出现了AL13,这是什么意思?哪位可以指教一下,谢谢喽!

网友A:
AL37 故障代码,是指参数设定异常,需要重新设定参数,可能由于是伺服控制器故障引起的。
AL13 故障代码,是指时钟异常,印刷电路板有异常,伺服控制器故障。
总之需要更换伺控制器。
详细参数请到本论坛的三菱下载专区。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