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的I/O扩展模块,I/O地址怎么定义

楼主(2009-08-03):
三菱FX1N的I/O扩展模块,I/O地址怎么定义

网友A:
依据本体编号顺序排列。

网友B:
排列好的呀,就按标示分配

楼主:
三菱FX1N为24MR,扩展模块I/O地址怎么定义

网友C:
直接数过去 不需要你定义的 也没有办法作其他定义

楼主:
三菱FX1N为24MR,扩展模块I/O地址怎么定义
如FX1N为24MR---最后为X15,加扩展模块I/O后,应该用x16呢?还是X20

网友D:
楼上,为X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