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PLC S7-200CN 解密。

楼主(2009-08-03):
请教各高手,西门子PLC S7-200CN 用了四级加密,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密呢?网上有人言论。有高手可以用拆蕊片的方法读得密码!还可以把四级加密改成三级加密,再把程序读出来。有人能指教一下,用什么方法可以把四级加密改成三级加密,再把程序读出来呢?

网友A:
这样人的太牛了

网友B(2010-09-21):
肯定有这样的牛人,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网友C:
好像可以拆芯片解密的,没试过

网友D:
等待高手出现,现在听说可以拆机解密,没敢试

网友E:
最新的PLC四级密码是破不了的

网友F:
有人报过价钱说要4.5k 才搞。。如果系统不怎么大,现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lz还是自己重新编写更好点。。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G(2011-06-26):
拆芯片解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