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台电机运行时间比较运转

楼主(2009-08-03):
6台电机运行时间比较,按照运行时间最少的递增运行,用三菱的PLC怎样实现?

网友A:
你只的是什么递增运行?不理解你要表达的意思!

楼主:
就是运行时间最短的先运行,然后是第二短,依次运行

网友B:
说明白的干活!!

网友C:
楼主还是没说明白!

网友D:
你的意思是不是六台电机运行时间相同

网友E:
将六台电机运行时间放于一连续数据区中,用数据查找指令找出最少值,启动它,将另五台电机运行时间放于另一连续数据区,用数据查找指令找出最少值,启动它,将另四台电机运行时间放于另一连续数据区,用数据查找指令找出最少值,启动它......使用变址处理数据可能比较方便。不知这种方法可行不。怎么觉得这题目像教科书的题而不像工程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