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三菱PLC如何控制9台变频器(9台电机)同步运转

楼主(2009-08-03):
PLC用的是三菱 ,模块用的是脉冲控制轴(型号忘了),变频器用FR A540,电机上有编码器。 模块通过脉冲线与变频器相连,编码器线接到变频器中。不知道条件说清楚了没有!
现在需要控制5台电机同步运转(即位置与转速相同),
求助大概控制原理与过程

网友A:
成本不合算,不如用一台变频(变频器的功率为9台电机功率和的1.1倍),用PLC输出驱动继电器,用其触点做变频器使能,可以实现9机同步。

楼主:
现场9台电机所用的设备需要实现单动或多台一起动作,所以使用多台变频 器和电机。并且现场要求电机所用设备同步性较高。所以要求每台电机要有反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