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3):
GP2500与AB SLC5/05通过交换机连接
我先上载程序到笔记本,然后在下载到Gp ,结果就出现问题:PLC COM ERR  02:FB
但是数据显示都没有问题
不知道问题出在何处

网友A:
系统参数是否有修改?传到人机后有无连接plc?

网友B:
1.通訊設定
2.通訊線
3.模式設定
4.COM1、COM2切換設定

楼主:
和PLC通讯没有问题
就是报这个错误,楼上的是什么意思啊 ????

网友A:
引用楼主xiaxiuzhan于2009-08-03 21:30发表的 GP2500程序上载问题!! :
GP2500与AB SLC5/05通过交换机连接
我先上载程序到笔记本,然后在下载到Gp ,结果就出现问题:PLC COM ERR  02:FB
但是数据显示都没有问题
不知道问题出在何处

看看附图说明
  • 下载积分:+4(guochunyi)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