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它

楼主(2009-08-03):
驱动不知用哪个??
上面只有几个字:usb
serial adapter

楼主:
帮忙看看了!
拜托!!!!!!!

网友A:
USB串口转换器,有不需要该USB线缆,而是串口直接转换为USB接口的整体式转换器。

网友B:
这个好像不好用的 经常会断的 以前用过的 驱动找不到了

网友C:
我有一样的,台湾生产的,驱动用PL2303的,随便找一下很多的

网友D:
一般是USB--RS232的转换,如果是真正台湾产的,质量还可以的。

网友E:
USB 转RS232数据线
如想使用它,一定要相应驱动。
很多电脑城都有卖它,并附带驱动盘。

网友F:
usb to rs232 这个用在三菱系列plc上,可以用的,其它的没试过. 不过,要装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