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下载的编程与说明书不一样

楼主(2009-08-04):
为什么我下载的编程与说明书不一样 一个左下角有 元件 和窗口 而我下载解压后怎么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通过红框内选项切换。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试了还是没有用 一样的 是不是软件有问题

楼主:
[删除]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我下载的软件和说明书有区别 就是说明书走下角有元件和窗口键 右下角有数值 而我下载的软件没有这些不知事怎么回事图片:

楼主:
就是这里不一样

网友B(2009-11-20):
我的也没有

网友C:
软件eb500与eb8000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