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1175的底层画面怎么弄?

楼主(2009-08-04):
各位好!在维纶的软件里可以设置基本画面的底层画面。在三菱里要用什么叠加窗口,还要使用什么软元件D,但是D怎样用在程序里或画面里怎么设置??谢谢指教!!

网友A:
我正在学,不知道!

网友B:
通过添加叠加窗口实现的,
至于数据寄存器的设置时在系统环境下的画面开关里设置的

网友C:
刚刚接触不懂帮顶!

网友D:
三菱的触摸屏最高可建立三层在同一层创建就可以(没有必要建立多个层),然后要设置画面切换开关。内部的软元件在选定PLC会自动限制。最好还是使用三菱的PLC。画面内否成功转换 主要取决于画面切换开关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