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主控指令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2009-08-04):
怎样用主控指令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不是很的要领,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只是将原来的条件用主控指令写出。
简单的示意:
互锁和外部接线、延时等自己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是将原来的条件用主控指令写出。
简单的示意:
[attachment=26777]
互锁和外部接线、延时等自己考虑。
顶版主!~

楼主:
僦這樣,還侑沒侑莂の昘鍅

网友A:
还有什么要求?
直接用M0、M1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