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4):
FX0S-10MR通讯口上方有一个电位器,请问起什么作用,是调节T延时时间用的吗,程序中用什么指令呢。

网友A:
对,就是调时间的。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请问程序中用什么指令

网友B:
    用D8030或D8031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你怎么用都可以,电位器可以利用其数据寄存器(D8030、D8031)发挥很多作用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用都可以,电位器可以利用其数据寄存器(D8030、D8031)发挥很多作用

    顶起

网友E:
    学习了,建议最好找到相关型号的手册。

网友F:
    楼上的不对,楼主的是FX0S机,所以电位器只有一个,对应寄存器为D8013,当调节电位器时,D8013中的数值在0~255之间变化。至于如何应用,可以看实际需要了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程序中用什么指令

    OUT  T0  D8013
    定时范围为0~25.5S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不对,楼主的是FX0S机,所以电位器只有一个,对应寄存器为D8013,当调节电位器时,D8013中的数值在0~255之间变化。至于如何应用,可以看实际需要了

    正确。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H:
    应该是D8030,而不是D8013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D8030,而不是D8013

    你应该看下FX0S手册,D8030,D8031是FX1S的,FX1S有两个电位器。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网友I:
模拟量内部输入吧?!

网友J:
7楼说对了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K:
设定定时器的时间用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L:
很多小型PLC都有这种电位器,一般分辨率不高,大多是8位的。对应值是0--255 。内部有一寄存器存储该电位器给定值,程序中可以灵活调用作为定时器,计数器或者其他设定值。S7 200 用的是SMB28 SMB29 ,欧姆龙CP1H 用的是A642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M:
学到了, 我还不知道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