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帮我看看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8-04):
该指令是三菱的温度模块程序的一条指令:《T0 K0 K0 H3303 K1》,小弟初学,还望详解一下!谢谢!

网友A:
向plc后面扩展的第一个模块,也就是向0#位置特殊温度模块缓冲存储器BFM#0中写入数据.
在此的意义是设定选择通道2使用热电偶的类型为K型热电偶。仅供参考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