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三菱PLC主控指令如何画到左母线上

楼主(2009-08-04):
请教老师:三菱PLC主控指令如何画到左母线上?在编程软件上我一直不能用上这个指令,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只有监视状态下,该符号才出现在做母线上喔。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一楼说得对,变换之后监控之后就出现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读出模式也可看到,具体在编程的时候不需要编写。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2009-11-14):
描述:问题如图
为什么使用MC N0 Y015时,主控触点会变成Y13,这是为什么?劳烦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E:
在梯形图状态下,用键盘敲语句编程,自动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