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断路器额定电流的疑惑

楼主(2009-08-04):
今天用了一个LS的断路器,额定电流为30A,当一位电工将其用在48A的加热管上面,整整过了7分钟,断路器不跳闸,直到将2.5平电线熔化相线短路才跳闸,想请教1、为什么超过30A的电流在那么长的时间多不保护,2、请问超过多少额定电流,多少时间跳闸其关系如何???3、以上事件正常么?还是LS质量不行?

网友A:
请问你的开关有没有长延时保护的,有类开关只是短路保护(如施耐德的电磁脱扣器MA),如有长延时保护,整定电流30A的开关通过48A的电流延时会分闸,具体时间查该断路器的脱扣曲线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1楼说的很对。

网友C:
脱扣电流是可调节的吧?!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呵呵呵,再想想2.5的线能带30安吗?因为你的加热棒没有满负荷所以达不到30安,但短路电流足以使30安断路器动作,你考虑问题的思路有问题。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2.5平方的线最大只能20A的电流,你们电工太不专业了吧。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48A是怎么来的?

网友G:
先量下负载电流为多少再定结论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H:
断路器常规配置,过载长延时保护IR1+短路短时间延时保护IR2+短路瞬时保护IR3.
你的线太细了,48A最少要10的线,要不然会先烧线再跳断路器的。吃饭了,先说这么多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我想问的是:额定电流是30A,为什么电流达到48A在7分钟都不跳闸! 是否LS的品质太低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