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4):
高手帮我看看这个P-LT是什么指令啊,欧姆龙的,用图片打开
附件: 截图.rar (8 K) 下载次数:23

网友A:
P_LT 小于(LT)标志

您可以打开软件左侧列表中的“符号”栏,找到该标志对应的实际地址。
如同P_ON等,omron的程序中输入定义好的触点它会自动显示为符号标志。

楼主:
我知道啊,我就是想问这个

P_LT 小于(LT)标志 是什么意思,P代表什么 LT有代表什么啊  谢谢了

网友B:
P是固定的,LT就是LESS THEN的意思。
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模块/
/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有的请联系我QQ:275548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