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区间比较指令

楼主(2009-08-04):
哪位好心的大侠指导下,我这个区间比较指令为什么会没有输出?D593是模拟输入量数据寄存器,10ADC,模拟输入量用的是直流0-5v的电压,对应于0--1023。我现在假设当<0.3v时线圈y0有输出,0.3v--0.5v时y1有输出,>0.5v时m5输出。

网友A:
你的K5和K9写错了,0-5V对应0-1023。那么每1V对应的数字量应该是1023/5=204.6,再乘以0.3为61.38乘以0.5为102.3。所以只要将K5改为K61,将K9改为K102应该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