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装工控软件用什么系统好

楼主(2009-08-04):
装工控软件,用XP系统,网上好多XP3系统,有新萝卜家园Ghost XP3,深蓝技术Ghost XP3,还有深蓝技术Ghost XP3纯净版V3.0,番茄花园 Windows XP Pro SP3 V 3.8,好多好多,不知道要装哪个了?看的眼花缭乱!大家都来说说,你们都装了哪些版本的系统!!

网友A:
最好还是不要用ghost安装系统,我自己使用的HP OEM XP SP3
下载积分:+1(xxscwsry)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xp sp2就挺好的

网友C:
新萝卜家园Ghost XP3,深蓝技术Ghost XP3,还有深蓝技术Ghost XP3纯净版V3.0,番茄花园 Windows XP
以上用在工控上不行!!!最好全新装系统。

网友D:
也不是绝对不行,有的系统不会出现问题,有的系统就不行。
碰巧您使用的系统与软件不兼容就麻烦了,又要重装系统又要重装软件的更加麻烦。

网友E:
xp sp2 就好,sp3 不好

网友F:
最好用WINDOWS XP SP2专业版的,光盘一步一步安装。。。。。。我的从来没有遇到过工控软件不兼容的问题。。。。在一台电脑单系统下安装了三菱全系列PLC+仿真软件,GOT软件,运动控制器软件,伺服软件,西门子的S7-300/400软件,611U软件,DriveMonitor软件,S7-PLCSIM Simulating Modules软件,LENZE伺服,海泰克触摸屏,Pro-Face触摸屏软件,欧姆龙的CX-ONE3.0软件等。。。。。无任何冲突和兼容性。。。。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G:
我系统都是随便装,至今还没遇到过与软件不兼容的情况

网友H:
番茄花园 Windows XP Pro SP3,感觉还行

网友I:
装个英文版

网友J:
如六楼所说。装个XP SP2的就可以,不要装GHOST版本的、。有些软件兼容性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装个英文版
那要英语水平好的人才能用啊,一般人还是用中文的好点。

网友K:
不要用GHOST,往往少驱动

网友K:
最稳定最可靠的当然是WindowsXP SP2 Professional

网友L:
一般买笔记本都会预装操作系统的

网友M:
WINDOWS XP SP2专业版  ,
装过好多系统
还是原版安装的好,稳定
不建议用ghost 版
ghost版开始用没问题 ,
时间久了问题来了

几年的经验了

网友N:
xp sp2 the best way

网友O:
用XP系统

网友P:
推荐用雨林木风的SP3,YS8.0,此版本为安装版,兼容性和微软原版的差不多。

网友Q:
建议用原版XP,或者品牌机自带的OEM版本,网上封装的或者GHOST多半会出兼容性问题,

网友R:
本人多年装系统的经验之谈,装OEM类的纯净版是最合适的,系统比较稳定,ghost 出来的,一般不是不好,而且ghost安装的时候由于安装时间短,硬盘长时间处于高速状态,很伤硬盘,影响硬盘使用寿命,本人建议用OEM纯净版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本人多年装系统的经验之谈,装OEM类的纯净版是最合适的,系统比较稳定,ghost 出来的,一般不是不好,而且ghost安装的时候由于安装时间短,硬盘长时间处于高速状态,很伤硬盘,影响硬盘使用寿命,本人建议用OEM纯净版的。

ghost系统对硬盘寿命没啥影响,就像你给自己的系统做个ghost备份,然后恢复一下,难道就会伤硬盘吗?只要不是精简过的系统,用于工控一般都不会有什么问题。有时候不稳定可能是ghost版集成的驱动程序不太合适造成的。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网友S:
我现在用Windows 7 X86,感觉不错。想用X64的,发现几乎所有的工控硬件都没有64位的驱动程序。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楼主:
牛人,都用到window 7了,牛,实在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