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FX-20P写入时间继电器T

楼主(2009-08-04):
我用的是三菱FX2N-128MR的PLC,想写入OUT T17 K20,怎么也输不了,我是菜鸟,请各位指教!我输的方法是PLC拨入STOP,然后按INS OUT T 17.到这里就怎么也写不进去了!

楼主:
有没有兄弟可以帮帮我

网友A:
你怎么还用这个呀,我还是在5年前用过这个,记得不是很清楚,不过你可以试下OUT T17GO K20GO。

楼主:
没办法,,,一些烂厂还是用这个啊!

楼主:
大哥,不行啊.我本来就是用你这样的方法!还是写不进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B:
这么久没人回答
明天下午我去库房找个帮你试下吧

网友C:
你那是手编程没有转到写入模式,按RD/WD到手编程显示w状态!写OUT T17 SP K20 GO!SP为空格键!

网友A:
7楼的方法做就对了~呵呵,那么久没有用都忘记了。

网友D:
OUT T17 K20写入方法:
按OUT、T17、
SP
、K20、GO的顺序依次录入即可。

网友E:
是的.用手编应注意空格SP的使用.用编程软件就不用输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