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PLC读取变频器当前运行频率的意义

楼主(2009-08-05):
下面是三菱PLC中485BD与变频器通信的截取程序,为什么PLC读取变频器中当前运行频率从D33开始,而不是D30,我想了号长时间,也不明白。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看看相关手册就明白了,是从返回的信息内容中提取的!

网友B:
读出频率指令,前三位分别为控制代码和变频器站号,第四位开始才是读出的数据。

楼主:
谢谢高手们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