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PWS系列触摸屏

楼主(2009-08-05):
请问各位,海泰克PWS系列的触摸屏如何上载和下载画面,本人第一次用,也是菜鸟,望各位赐教。

网友A:
通信成功后,点 应用-----下载固件及应用(第一次下载)
点 文件------上载应用

网友B:
首先你应该打开系统画面(可以通过触摸屏后的拨码开关设定开机时启动系统画面)
其次看你是什么型号的触摸屏,如PWS1711,灌画面时要按一下触摸屏(在系统画面中左上角)再点击下载固件及应用。PWS6600就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