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变送器如何抗干扰?

楼主(2009-08-05):
现场采用某一国产温度变送器,与变频器同时使用。输入为三线制PT100铂电阻测量 0~150度,4~20mA输出到控制器
问题:变频器只要一运行起来,温度变送器就出现干扰,温度在85~100度之间波动,关闭变频器后则正常(变频带有直流电抗,交流输出电抗,温度目前采用DC24V电源,采有加磁环)
请问各位知客如何解决?

网友A:
线路是不是在一起,如果在一起最好分开走!

网友B:
这个问题是不好办的,全部改屏蔽线会好一点。

网友C:
可以用钢管把传感器线套上,然后钢管多点接地!

网友D:
变送器电源前加隔离变压器,这个最重要。

网友E:
做好屏蔽和隔离,信号地不要接在一起

楼主:
谢谢各位
电源部分采用隔离变压器+DC24V开关电源,信号线采用屏蔽线。

网友F: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你加一个外部PID调节器,屏蔽线采用最好的双层屏蔽线,信号走线单独走,最好不要和工频线平行。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
天各一方

网友G:
温度变送器电源前加LC滤波器. 变送器与变频器距离越远越好.
在A/D 模块接口加一个0.47PF瓷介电容.

网友H:
屏蔽完整,接地良好;信号传输电缆尽量与变频器拉开距离,以及和高压电缆交叉走线,如必须平行走线,注意拉开距离建议不要和变频器共用一个变压器的电源,可以考虑接入到照明电路,如不能避免,可考虑净化电源 。

网友I:
先搞清是变送器本身受干扰,还是铂电阻的线路受干扰!如果是变送器受干扰加隔离变压器试试!铂电阻线路受干扰,用屏蔽线加接地可以解决!

网友J:
用屏蔽线呀

网友K:
可以把线路分成两路。就是说变频器分开,然后在安装屏蔽线或者是罩并接地。就好了。以前我们公司也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那台是波峰焊机。自从改了以后旧稳定咯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的同行
问题已解决,是系统控制器有问题

网友L:
采用双根屏蔽线,并接地!!金属管穿线!!

网友M:
建议在温度变送器前加除噪滤波器,温度变送器和变频器尽量安装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