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5):
各位大侠,我们公司使用的电发热管有两种规格,一种工作电压是220V的,还有一种工作电压是380V的,好像220V的接到380V上会烧掉,380V的接到220V上工作则没事,但我没有接起来试过,问下大家事实是这样吗???还有就是厂家在做电发热管的时候是怎么来确定工作电压是220V的还是380V的???我意思就是220V的电发热管和380V的电发热管在制作过程中区别在哪里???谢谢各位!~~~

网友A:
220接到380是接两根线?380任意两相间电压比380还高,肯定会烧掉。但380的接到220上,至多发热不足而已!制作区别在于内部使用变压器原边电压再者内部线的接法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接到380是接两根线?380任意两相间电压比380还高,肯定会烧掉。但380的接到220上,至多发热不足而已!制作区别在于内部使用变压器原边电压再者内部线的接法也不同。

前面部分有道理,后面制作部分感觉还不太明白,还是谢谢!~

网友B:
380就是线电压,三相中任意两相间电压就是380。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0就是线电压,三相中任意两相间电压就是380。

这个我知道。。。。呵呵

网友C:
我们公司使用的电发热管有两种规格,一种工作电压是220V的,还有一种工作电压是380V的,好像220V的接到380V上会烧掉,380V的接到220V上工作则没事,但我没有接起来试过,问下大家事实是这样吗?------220V的接到380V上会烧掉,因电压高其工作电流超过其设计值。380V的接到220V上工作则没事,但其实际功率大为减少。
还有就是厂家在做电发热管的时候是怎么来确定工作电压是220V的还是380V的?----在设计时就要根据其电压及额定电流的大小来进行选材。
220V的电发热管和380V的电发热管在制作过程中区别在哪里?------发热丝材料不同,直径不一样,填料有的也不一样。

网友D:
如楼上所说的很对。

网友E:
380V的发热管接在380V上通常采用三角形接法,而220V的发热管接在380V上一般都是采用Y形接法,只不过功率会稍微偏小;我们都知道导体在固定的截面积,在不同的长度,就会有不同的阻值,改变长度就改变了阻值,也就改变了工作电压的耐压。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各位大侠

网友F(2009-09-06):
我记得除了电热丝阻值不同外,好象还和电热管的外表面积有关(单位面积的发热功率),要看电热管的使用场合来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