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9-08-05):
人机界面的时间到2009/08/10就把PLC 的M1置位
请教怎么编程

网友A:
楼主可以用数据传输元件将触摸屏时间地址数据 “年”RW60005;“月”RW60004,“日”RW60003传送到PLC的字地址,然后用PLC比较指令,条件满足后将M1置位即可。楼主也可以下载以下程序作参考,不是用的以上方法。

楼主:
谢谢回忆。
我还是想用人机界面的条件触发PLC的M置位与复位。。。
能否用宏程序实现呢?
主要是这次给别人搞了个项目,说好2万大洋。。。。结果搞好了一分钱多没拿到。郁闷死。。。。

网友A:
完全可以,不知楼主让M1复位的条件是什么?如果楼主所述以上条件不成立将M1复位的话,只需加入一条代码即可,如果不清楚,请下载以下附件!对付这样的客户决不能心软,不讲信用的客户最可恨,祝楼主早日收回欠款!

楼主:
非常感谢!
我想让客户到使用时间后,直接用屏置位三菱PLC 的M8034。但是好象特殊地址不能置位。。。。
或者增加PLC 程序检查的复杂性好了。
哎。。。。现在解密满天飞,自己接活干很难混。。。要到100%的项目款太少了。

网友A:
是啊,特殊地址可能不能直接置位,但是这问题也并不是无法搞定,置位M8034有点太直观,很容易破解,为了追收欠款,下手狠一点,楼主好好动动脑筋,其实不用置位M8034的方法,也很好搞定,哈哈。

楼主:
呵呵回忆你的大头贴很危险啊。。。昨天差点被领导误以为俺在看那个哪个呢!
有啥办法说出来交流交流哦。。。。俺保证不拿去干坏事哈哈。。
哎曾经想到破坏编程口。。。。但是自己拿个232BD试了下结果又能读出来
该了D8120也没有办法。。。郁闷加鄙视MITSUBISHI公司

网友A:
呵呵,朋友以后注意啊,不要在工作期间干一些与工作无关的事情。鄙视MITSUBISHI公司可以,但是他们的产品还是不错的,仔细捉摸以下办法还是有的,像这些歪门邪道的方法不宜在坛里交流,请见谅!

网友B:
单片机保密性那么好,PLC是单片机做的为什么单片机那么难破解,而PLC切那么好破解,我个人认为这是厂家故意这样做的, 本人认为加密最好用宏语言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