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转换成西门子程序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楼主(2009-08-05):
我们以前做一个工程,用的是三菱plc,但近期又有一个类似的工程,客户指明用西门子,
以前的程序控制完全一样,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呢?
以前用的是Q系列的,基本都是开关控制,相对简单点,但是步数较多,大约2000步
我的邮箱
talon1985@126.com
先谢谢了,以前没用过西门子的,先大概了解下。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A:
X点换成I,Y点换成Q,M点还是M,只是标号从xx变成x.x;
D换成VW或DBx.DBWx;
T还是Tx,对于300一般用S_ODT;
C还是C,但是计数器的ON、OFF会有不同需要注意。
特殊继电器查看编程手册。
别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