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编写Q62DAN的转换程序

楼主(2009-08-05):
转换范围是 0~5V,输入一个数字量(比如2000),要求出来一个模拟电压,求救!

楼主:
希望大虾们尽快施救!!!呵呵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186.html
下载积分:+1(kollins)

楼主:
指定输出通道是哪行程序啊,还有怎么设置偏置值的啊~要是1-5V怎么设置啊

网友A:
我们是MOV K800 D100(基于10V4000)然后减掉他就是实际值了

楼主:
Q系列不用写启动A/D转换的程序吧,指定通道1的输出就看硬件配置么?

网友A:
给一个我们用的程序,压力传感器(1-5V)输出,A/D读入后的处理。希望有用

网友A:
具体的看一下手册,用处不同,参数不一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