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64MR出现CPU-E指示灯闪烁

楼主(2009-08-05):
三菱FX2N-64MR出现CPU-E指示灯闪烁的故障/运行开关打上后.RUN指示灯不亮.十几天前此同电源故障,出现CPU灯常亮,后更换电源处一P621光藕.后正常.输程式试机一切正常.后把电池拆下.今日把电池装上,就出现上述现像.不知,现在如何操作?求助各位了.

网友A:
電池為啥要拔掉?將指撥開關打到STOP位置後,重新寫入程序看看是否能恢復正常?

网友B:
有以下几种原因
1.PLC中混入了导电性异物,外部有异常噪音传入导致CPU失控。
2.扫描周期超出范围
3.通电过程中拆装存储卡盒
4.程序本身问题
5.硬件问题

网友C:
拆了电池,里面侧程序丢失了。。。。

网友D:
程式不匹配吧

网友E:
电池拆下后,估计是程序丢失了,只有重新下载程序了..

网友F:
你这是两个问题,先一问题你以解决OK。后一问题:“输程式试机一切正常.后把电池拆下.今日把电池装上,就出现上述现像”.换电速度要快,应在5-6秒钟内扩搞定。
现在重上传程式到plc,如不行,再传,同时清除内存再传。如还行,应就是系统参数丢失,需恢复出厂系统。

网友G:
重新下载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是现在,通信不上.如何重新装系统呢?和程式呢?电池拆下应该不影响程序呀?我的程式内又没有保持用的东西.

网友H:
没有电池会造成程式丢失。
关键是现在为何通信不上了?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好心回复,现在已搞好,通信不了是我数据线的问题,重新下载程序后OK.看来下载好程序后,是不能把电池取下的.

网友I:
传个空程序看看正常不

网友J:
可能是硬件出问题了哦

网友J:
请检查数据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