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急求

楼主(2009-08-05):
我想用FX2N-128MTPLC组建一个120个I点和55个O点的控制系统,请问大家有什么建议,我是新手,为了节约成本,我发现这样好像是价格最低的组建方法

网友A:
你可以考虑一下使用富士的SPH系列PLC
CPU:NP1PH-08
电源模块:NP1S-22
底板:NP1BS-06
输入:2块 NP1X6406-W 模组可以接驳128点。
输出:1块 NP1Y64T09P1 64点输出。
这样的话可以找富士的代理商要个特价,会比FX2N系列差不多,但是性能要强于FX2N。
也可以考虑一下三菱自己的Q00配合输入输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