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调节阀怎么能比较精确的控制温度

楼主(2009-08-05):
屏:威纶,PLC:台达。有一个蒸汽比例调节阀,4-20mA的信号,通过调节阀门的开启度大小来控制温度。我现在有一个思路:比如我要求的温度是100度,那么我在触摸屏上设定两个温度点95度和105度(当然95度和105度这两个温度点可以任意设定大小的)那么我用比较指令来做,当小于等于95度,让阀门全开,当大于95度小于105度就对应好阀门的开启角度开始比例调节,当大于等于105度,阀门全部关闭。这个思路我觉得不怎么好,可能不能保证温度控制在100度左右。不知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思路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我觉得用一个温控仪来控制比例阀会简单些,可以用内部的PID功能,不用编程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主要是不想用仪表,要用PLC!

楼主:
高手来顶顶啊!

网友B:
用热电阻采集温度,PLC的AD/DA模块进行PID控制,应该可以吧,我以前公司的窑炉烧煤气就是这样控制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C:
用热电阻采集温度给PLC的AD模块输入,然后用PLC的DA模块输出4--20mA控制比例阀。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那就用台达DTC-1000C模块,用通讯做好了。

网友D:
大体的思路如您所述。
实际控制需要通过现场试验获得最佳方案。因为加热能力、受热面积、温度采集点的不同对系统控制要求都不一样。
蒸汽加热升温较为平缓,普通的开关阀门也应该能将温度控制在正负2之间,何况采用比例阀。

楼主:
普通的电磁阀用来精确控温是控制不了的,情况好点的会上冲10度,不好点的20-30度,我和这种电磁阀打交道6-7年,这个东西我看的很透了。所以现在不惜血本用比例调节阀。
天各一方

网友E:
温度A/D 和 D/A输出. 控制比例阀一定要用PID控制才可以有精度.
不用PID控制,用比例阀一点意义都没有,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我也觉得用PID控制会比较好些

网友G:
搞的那么复杂做什么啊!!搞个温控表!在加个 比例马达!你要多少就给你多少!

网友G:
搞的那么复杂做什么啊!!搞个温控表!在加个 比例马达!你要多少就给你多少! 精确度可达到
1度 我是做燃烧行业的 !! 用的比较多!

楼主:
关键是不要用仪表。燃烧器我们也用过仪表,霍尼威尔,设定多少就是多少度。

网友H:
DTC1000还不错的,触摸屏支持的话直接可以和DTC1000通讯,比用PLC和dtc1000通讯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