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CX-Simulator 为何不能使用?

楼主(2009-08-05):
重装CX-ONE 后,CX-Simulator打开后出现如附件所示的对话框,各位大哥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请问你安装的CX-ONE应该是2.0把,我看你安装的CX-Simulator版本不配,编程工具栏里看不到防真工具栏。

网友B(2010-04-23):
你那型号的PLC是不能仿真的

网友C:
是电脑系统的问题,我也遇到过,重装一个系统,最好是XP的